谈谈BIOS芯片损坏的问题

楼主(2020-08-26):
编程题刷BIOS芯片的时候,有遇到过芯片容量变小的事情吗?
型号25LB64CSIG,8Mb容量的BIOS芯片,只有64Kb了。刷不进去

网友:
料版
主板上拆一个

网友:
坏了、换一个

网友:
好明显是没有bios芯片没有与编程器接触好……

网友:
我遇见都是短路   识别不到  刷一半报错的!

网友(2021-01-25):
我遇到过24的芯片,本来是256B的,结果坏了后识别成512K了,还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