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重启、死机

楼主(2020-08-27):
苹果X正常使用自动重启,卡死,无反应,可以进系统,待机不重启,使用某些软件就会出现故障,毫无规律,无摔无进水,已排除尾插、震动,前置排线拆了也会重启,外配基本上排除完了,现在是傻逼状态,哪位大神给个思路或者分析一下日志,该从哪里下手,每次重启报错的原因都不一样,不会修了。

网友A:
建议把主板搬到另一个好的机子上测试,有些外配不装也会重启,有些非原装的尾插更换了也会导致重启,重点还是在尾插震动这方面,我前几天修的一个机子换了三个尾插才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主板搬到另一个好的机子上测试,有些外配不装也会重启,有些非原装的尾插更换了也会导致重启,重点还是在尾插震动这方面,我前几天修的一个机子换了三个尾插才解决

板层问题,PC-V0的板底,搬板解决了

网友B:
排除外设 一般都直接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除外设 一般都直接搬板

嗯,板底太垃圾了

网友:
无摔   板底也会出现问题吗

网友:
搬上层  这种报错你看下板底就知道了  虽然是报硬盘我遇到很多板层的问题没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