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9631P 桥坏导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8-27):
  【故障机型】 :联想LA-9631P

  【故障现象】:不触发,PCH发热。

【维修过程】:

  同行发来LA-9631P说不开机,PCH发热。

  测主板电感,发现5V电感以地偏低,只有0.0126。

  5V偏低确认为PCH问题,拆下PCH后,5V对地值恢复正常。

  换上新PCH后,开机1A左右 显示。

【维修结果】:
  联想LA-9631P,5V偏低,PCH坏,更换PCH后维修成功。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PCH发热基本就是高电压进去烧了

网友:
换个桥就OKl了,,,运气还不错,,,

网友:
好久没换过桥了

网友:
换桥可以收多少钱,现在

网友:
换桥,焊台工具投入前期有点大

网友:
确定是同行不是客户?

网友:
现在桥的成本高了。并且不太好买到好桥。难搞哦

网友:
我有台联想y470开机不显,有3个usb口无电,是usb焊错飞线导致的,应该从哪下手啊?

网友:
现在换pch报价太高客户又不修,太难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A:
这个表多少钱?其它不关心

网友:
加焊吗 还是换一个

网友:
怀念仁宝代工的联想,现在随便来一台基本都是联宝代工,BGA封装基本灌胶的,板子还容易变形。

网友:
桥我也好久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多少钱?其它不关心

fluke187 经典四位半表,已经停产好多年了 我用的是189 闲鱼1500左右  精度高速度快  什么 15b 17b 115c 都是渣渣,一旦上手别无所求,

网友:
低端主板一般桥坏,我不太去换,成本高,也有买到假芯片的可能性,当然了,高端本肯定会去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