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怪问题A1419

楼主(2020-08-27):
苹果一体机 A1419  27 寸  USB 口  13 口  USB2.0 不好用 3.0 好用  2 4 口 都正常 请大神 分析一下 什么问题 测 供电 都正常

网友:
把数据线的那个排感换掉就好了

网友:
好 的 谢谢 大神 我试一试 结果一会 发出来

网友:
把数据电感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