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咨询新款笔记本PE无法进入

楼主(2020-08-27):
来自: 上海
有好多新款的
笔记本
、华硕飞行堡垒、雷神、处理器8代或者9代的。用U盘安装系统进PE直接就报错。。无法进入。软碟通有的也进不去。各种报错。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哥哥有好东西分享推荐下。
笔记本

网友:
目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做系统的U盘比较多,有的是U盘兼容的问题,建议用慧荣方案的U盘,兼容性比较好,U盘启动你可以试下 USM_v5全能版

网友:
用的u启动和U盘魔术师 软碟通,大部分都能搞定

网友:
换个PE启动。。。。。。。。。。

网友:
换个PE启动。。。。。。。。。。对换外看下,好象PE都不是很用的。我就有好多个U盘在用的

网友:
一般用USM PE,然后戴尔的新机器硬盘模式基本都是raid,改成achi就可以了

网友:
最新的软碟通才可以,而且要把镜像分割才可以,镜像超过4G了

网友:
换PE 改BIOS

网友:
可以制作 “BIOS+UEFI兼容模式的启动盘” ,最简单直接使用 类似 微PE 、USBOS V3.0彪悍版 这种

网友:
没试过进不去的.

网友:
直接 用外置光驱 光盘 还有一定用安装版的系统 非GOST系统

网友(2020-09-30):
PE问题,现在新款笔记本基本上都只认UEFI模式启动,有些PE不行

网友(2020-10-31):
杏雨梨云pe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