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20-08-27):
功放变压器输出62v到主板整流后到滤波电容,可是电容是50v4700uf.淘宝发的电容体积小了许多一装上就喷雾了
,请教下是换成电压高一点的还是换原规格的,大的是原装的
window

网友:
你肯定装反了,耐压够不会喷浆的

网友:
62v?难怪会喷浆

网友:
电容耐压一定要超过实际电压,如果原来的电容是50v那你的输出电压肯定不正常

网友:
第一确定没装反,第二原来的坏的拆下来的就是50v的电容,所以觉得奇怪才来这里请教一下大家的看法

网友:
变压器都62v了,整流后电压更高,肯定爆啊,2个50v串联才行

网友:
功放电容,要看具体电路。特殊场合,还要考虑频率。

网友:
前面没仔细看电路,看到电容爆了就直接换了,确实是两个电容串联的,现在在本地又买了两个和原厂一样的电容,装上后原来那个爆两颗电容的位置装上新的又很烫手,没几秒就很烫手,不敢长时间通电了,另一个没摸起来温度,之前机子的问题是放音乐听起来没有低音,拆开后发现爆了一个电容,,为何总爆这个电容

网友:
换高耐压值的。

网友:
示波器有吗?输出波形有问题吗?没有的话,万用表有吗?量下电压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