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更换固态电容发现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0-08-27):
电源是小型化的电源,一直很喜欢,近日打理时发现电感和电容发热比较大,有一路轻微烫手,遂打算将输出的电解电容改为固态电容,先改了发热最厉害的12V,和5V,改完迫不及待上机,如果效果好就全部换掉,没想到产生了兼容性问题,一块主板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还有一块主板是开机正常,但是关机后再开机,也会像第一块主板一样风扇转一下就停,必须拔电源等几秒种再开机OK,关机二次启动就不行,难道esr小了影响时序了?

网友:
自己先提下今天的思路:
查阅ATX时序,其中有一条:
12V或者5V的输出电平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大于等于3.3V的电平,包括启动过程中和正常工作状态.从12V,5V到达最小规定电压和3.3V到达最小规定电压的时间间隔必须小于20mS.

是不是我仅换了12V和5V的电容,上升途中先给电容充电,导致12V和5V实际输出时间会晚于改造前的时间,至少比3.3V输出慢了一丢丢,那我今天再把3.3V的也改固态电容上去。

PS:改完固态的效果是不错的,电感和电容发热量确实比以前低了

网友:
换前换后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只要容量没有问题,你说的电感电容发热量那是感觉吧

网友:
容量不够,或是电容质量不好

网友:
居然改个固态还有这些问题,,看来没我想的简单,本来交换机里面的我也想换成固态呢

网友:
理论上来说更换电容不是考虑容量、电压的吗?
电解换固态的只是耐温耐久好点的吧,怎么还会有影响的。
之前也没有注意过这种情况。

网友:
拆解一颗看看是不是真固态,另外容量是不是小了,
估计是和原电容容量偏差太大所致.

网友:
固态电容的容量不够,

网友:
开关电源电容容量要求不大,只要电容不漏电

网友:
没想到有那么多回帖,固态电容容量是够的,两个16v1000uf 的都换成了 16V470的固态,我判断下来还是充电时间的快慢导致电平上升的时间有变化而影响了时序,联想到一般都是小的电源dc-atx直插的会有兼容性问题,而大的电源很少有兼容性问题,是不是也是因为小的电源固态用的多,时序不好控制,看了下,最终电源管理的芯片是 PS113,是一款常用的芯片,今天就研究这个芯片了

网友:
1000uf换470uf以后,当负载出现瞬间突变大电流,470uf更本顶不住,还是要1000uf

网友:
关键是第一次开机能顶住啊,只是不能关机后再启动,关机必须拔电源灯灭了才能启动。

网友:
又不是数字电路,时序没那么高要求。电容代换,耐压和容量可以比原件大点,但绝对不能换小啊!楼主用470代换1000,这个差好多,属于偷工减料了

网友:
拔电源灯灭才启动,应该是电源自己保护了。

网友:
1000的是普通电解电容,470的是固态电容啊,不用等值替换的吧,毕竟是高频不是低频

网友:
固态470是指470uf吧,比1000uf的差好多。打个比方,输出电容鼓包导致容值下降,会出现带不起负载的情况,跟这个电源现象差不多。

网友:
腰斩一半,够狠

网友:
开关电源中  电感量和电容量是经过严格计算的,相差太多会引起芯片保护,遇到过电感损坏导致屡烧上管的,

网友:
470比1000小了2倍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