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LX3 开机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20-08-27):
记录我们维修人的苦逼点滴~~~~~
路漫漫其修远兮,一大早就来修机!天亮了,雨停了,鸡叫了,机来了!哈哈~~~~最近修机脑子不好使,多吟诗有利于活动脑筋!
不瞎比比,直接说重点,这台华硕主板H61M,开机提示USB过流保护,将在15秒关机,对于这种情况,那些老司机基本上都是秒杀的,原谅我这个被船长经常吊的最差的一届(实地119期),

说一下我的维修思路吧,给大伙献丑啦~~~~
首先查一下USB的5V供电是否正常,打开点位图直接点击USB模块就知道是测哪个点啦~
然后再测USB_OC#信号是否正常,这个信号是由5V经过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出来的,一般分出3V左右,这个电压直接送到桥里!如果这个电压低于3V,就会提示15秒自动关机啦!

经过我滴火眼金睛,测量出这个信号只有1.3V,脑子一闪,今天的早餐费应该有着落啦!不说了,直接干就对了,果断去料板拆两个电阻换上去,
维修的魅力也许就是这样吧,天还没黑,钱已进账,客户开心,自娱自乐!

网友:
加油海佳,你是迅维最牛掰的仔

网友:
你怎么知道我滴名字

网友:
吴总高手119期就看了

网友:
吴总不一般

网友:
dulu不一般

网友A:
一般这种我怕浪费分下图纸、硬靠表测

网友A:
主要还是太忙了没时间发帖赚分

网友B:
船长经常让你去他宿舍的那个老吴??

网友:
看开始的语调还以为要被折磨似的,结果被秒杀了我去,没有猜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高手啊,一修就好赞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么小的电阻都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船长经常让你去他宿舍的那个老吴??

错,是我叫船长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太忙了没时间发帖赚分

被你猜中了,主要是想赚点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我怕浪费分下图纸、硬靠表测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修的多了,一些板子就不需要图纸了

网友:
来自: 安徽合肥 来自 安徽合肥
记录我们维修人的苦逼点滴~~~~~
路漫漫其修远兮,一大早就来修机!天亮了,雨停了,鸡叫了,机来了!哈哈~~~~最近修机脑子不好使,多吟诗有利于活动脑筋!
不瞎比比,直接说重点,这台华硕主板H61M,开机提示USB过流保护,将在15秒关机,对于这种情况,那些老司机基本上都是秒杀的,原谅我这个被船长经常吊的最差的一届(实地119期),
说一下我的维修思路吧,给大伙献丑啦~~~~
首先查一下USB的5V供电是否正常,打开点位图直接点击USB模块就知道是测哪个点啦~
然后再测USB_OC#信号是否正常,这个信号是由5V经过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出来的,一般分出3V左右,这个电压直接送到桥里!如果这个电压低于3V,就会提示15秒自动关机啦!
经过我滴火眼金睛,测量出这个信号只有1.3V,脑子一闪,今天的早餐费应该有着落啦!不说了,直接干就对了,果断去料板拆两个电阻换上去,。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