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72不开机

楼主(2020-08-27):
一个DELL 14-7472,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不触发,拆机,这笔记本很新,很干净,量各电压都是正常的,小电池也是正常的,于是电池放电,再开,可以开机,关机后,再开,开不了。拆机量开关,没有3V电压,这开关是一根线连在主板上的,量开关线主板一头有电压,开关小板没有电压,怀疑断线了,仔细一检查,开关线这头插头松了。插上,开机正常了。

网友:
绝对通病,遇到好几台了。都是接口松开了

网友:
带图片效果就更好

网友:
这。。。。。。。捡钱活

网友:
下次发帖可以上点图...

网友:
捡钱 捡钱 捡钱...

网友:
捡漏无敌级别的了,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一例这个问题   确实是开关问题 bios刷好几遍   结果就是这个开关排线

网友:
这种问题 天天要是有就好了

网友(2020-10-29):
我现在遇到一台,按开关通下电就掉电了,

网友:
简单的毛病,不错哦, 有通病的都发上来,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
轻松检漏,愉快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