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45vd无待机疑似通病

楼主(2020-08-27):
最近接修了两台asus的X45VD,故障现象一模一样,接电流表会有一个小的跳变之后就归零了,第一台修的时候走了一些弯路换芯片换管子刷BIOS都没解决,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有思路之后决定按照最原始的办法看哪里不爽搞哪里,5V的电容是带引脚的3V的电容没装,掰掉之后补焊一个330的电容,也给3V补了一个330,接电测试5V出来了,这机器是现有5V待机,触发之后才有3V,按开关电流上去了两机,本以为这是个偶然现在现象,今天又接到一台一样的同样的故障,拆机直接换电容OK,虽然是一台老机器但是发现疑似的通病还是想发出来让朋友们少走弯路,毕竟换芯片是要花钱了吗,能省10块是10块吗买二两猪肉多香啊

网友:
贴片电容漏电了

网友:
可以买3.3兩猪肉,猪肉30块钱一斤

网友:
嘎嘎 闻到肉香了

网友A:
楼主这也能修出来厉害了,滤波不好电压异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也能修出来厉害了,滤波不好电压异常吗?

电压没测到异常就是瞬间有就掉下去了

网友:
有些机器就爱偷工减料的,也正是这样的机器,给了我们捡钱的机会。

网友:
i encountered this problem on wistron husk mb motherboard
standby integrated outputs sometimes exist and sometimes not
I directly replaced the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at the output and the problem was fixed. add tantalum

支持 反对

网友:
不错的经验,电容滤波问题有点难查

网友:
时间久了电容老化了

网友:
5V的电容是带引脚的3V的电容没装,掰掉之后补焊一个330的电容,也给3V补了一个330,接电测试5V出来了,这机器是现有5V待机,触发之后才有3V        。谢高手详解,学习了。

网友:
电解电容很多都出问题,首先要先换掉试试

网友:
少走弯路      谢谢楼主  学习力

网友:
为了猪肉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