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影驰1050虎将 1.5v上管 上电短路 放只会就不短了

楼主(2020-08-27):
怎么解决?
控制脚上一上电  对地阻抗20多   放置一会又会恢复   控制ic8120a   上管1516   下管 1514  怎么解决????

网友:
有人吗  来个大佬解答下

网友A:
没看明白,你意思是控制极对地低是吧,驱动芯片有个释放电路关闭状态会拉低电位,这样可以快速关断MOS功率管,你这个没问题。重点检查驱动芯片工作条件有没满足。

网友:
好的 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意思是控制极对地低是吧,驱动芯片有个释放电路关闭状态会拉低电位,这样可以快速关断MOS功率管,你这个没问题。重点检查驱动芯片工作条件有没满足。

好的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