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h81n v24 的板子

楼主(2020-08-27):
各大电压正常  偶尔能正常显示 使用间断性 死机花屏  确定主板问题 有没用遇到同样问题的

网友:
刷过bios 换过25 晶振

网友A:
加显卡试试  不行的话应该是桥

网友:
把VGA口后面两个六脚管子拆了!问题还是一样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显卡试试  不行的话应该是桥

这个板子哪里有 显卡

网友:
CPU、内存换过吗(废话应该换了)CPU座虚焊、桥坏。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桥供电高了,曾经修ASUS H81的板遇到过类似情况,后来查到是桥供电的1.8V变成2.1V造成的。

网友:
换内存条试一下

网友:
我手上也一块一样的问题,加焊过桥,刷过BIOS,换过25和小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
测了下桥电压1.8  vga 应该是正常的 因为用dvi 或独显也伴随死机 只有vga端口会花屏 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有帮助

网友:
如果有波波应该就简单一些了,看到楼上说也有这种情况 不如发给论坛大神看看,做个精华帖:wuyu:

网友:
装个亮机卡,这样的问题不好修

网友:
很可能需要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