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迅维实习案例-显卡时钟异常导致桥不读内存SPD信息。

楼主(2020-08-27):
上家发来一个单板,型号LA-8951P。
有复位,不跑码,CPU发热严重。实测内存SM总线无波形,说明芯片组初始化没有完成。刷BIOS无果,然后仔细按照应启动时序查条件,PWROK,APWROK,SYSPWROK,DRAMPWROK均已发出,SVID正常,CPU供电正常。当查到LPC时钟时测到35M时钟,明显异常,正常应为33M,再测25M晶振,发现晶振竟然发出了27M波形,67系列PCH桥的时钟模块晶振应为25M才对,猜测上家不会修,随便换了一个晶振。

料板拆个25M晶振换上,LPC时钟恢复正常33M,说明桥时钟模块正常。
但是依然不能跑码,内存SM总线还是无波形。猜测CPU可能出了问题,拆下散热器查看CPU型号,突然发现显卡晶振也有焊接过的痕迹,放大镜观察,竟然是25M的晶振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117363100鑫豆2025-1-13 10:51
 会员235094100鑫豆2024-6-28 18:50
 会员1271214100鑫豆2024-5-26 01:56
 会员903833100鑫豆2024-5-20 17:47
 会员875473100鑫豆2024-4-6 20:59

网友:
又是一位大湿被吊打

网友A:
思路相当清晰“实地”二字好NB的样子大神级,(个人见解:上家能做时钟此手脚的人估计也不是我这样的新手,感觉就是小问题报大修报价太高了客户不同意,做手脚也不想让下家修好)这下被大神级吊打了真是大快人心啊。

网友:
实地的就是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思路相当清晰“实地”二字好NB的样子大神级,(个人见解:上家能做时钟此手脚的人估计也不是我这样的新手, ...

这只是没想搞太狠,真不想下家修好有的是办法

网友B:
建议下次发帖把字体调大一些,晶振二字看的我眼疼2333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没想搞太狠,真不想下家修好有的是办法

他也怕万一客户又要修,得留后路啊

网友B:
修这玩意儿示波器得好,,像我的垃圾示波器,杂波一大堆,根本测不准具体频率,也就能看一下有没有起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相当清晰“实地”二字好NB的样子大神级,(个人见解:上家能做时钟此手脚的人估计也不是我这样的新手,感觉就是小问题报大修报价太高了客户不同意,做手脚也不想让下家修好)这下被大神级吊打了真是大快人心啊。

哈哈,不是实地,是实习。我是去年的学员,疫情过后来迅维实习,只是比小白强一点,经验还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下次发帖把字体调大一些,晶振二字看的我眼疼233333

发帖还不是很熟练,您海涵。

网友:
上家做的手脚。

网友:
不错的,思路很清晰的.

网友:
这故障,设备、经验,都得有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说得句句在理

网友:
显卡空焊了吧

网友C:
初始化芯片组包括CPU吗?书上没写呢

网友:
理论抓波相当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玩意儿示波器得好,,像我的垃圾示波器,杂波一大堆,根本测不准具体频率,也就能看一下有没有起波了

不是你示波器不好,是没有设置好示波器。2000块左右的示波器基本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破了上家做的手脚

网友:
哈哈 心细 这东西很多都忽略了

网友:
上家做手脚没有成功哦。。。。。

网友:
我手上有一片dell的H81也是不亮,和你的情况类似,有复位,刷过BIOS,bios1有波形 因为才开始学习,麻烦大佬看看这个波形算不算正常读取,我觉得不对啊!

网友D:
最开始是看迅维公开课自学修主板,前一段时间脑子进水了相信了一个自媒体报了维修,掉坑里了,讲的没有迅维好,现在主要还是看迅维那一期免费的公开课对照自学,其实没指望这玩意赚多钱,就是个爱好!同时也给各位想学的提个醒,学维修还是找迅维或者迅维这种专业培训机构,千万别相信什么破JB自媒体,那些JB玩意感觉就是骗子!

网友:
感谢楼的分享,学习了,软启动的时序搞得明白 了

网友:
高手,这都能发现!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不用问了,那是我搞的,让楼主捡了条死鱼,明天去找楼主,最少来一瓶东鹏

网友:
学习了,软启动的时序搞得明白

网友:
能用示波器的都是大神

网友:
这样的还算好了,也是个很好的经验,要是上家拆配件多了,那就还麻烦

网友:
上家修好了,但报价客户不接受,于是做了一个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初始化芯片组包括CPU吗?书上没写呢

初始化芯片组是包括CPU(单U)的的桥,意指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开始是看迅维公开课自学修主板,前一段时间脑子进水了相信了一个自媒体报了维修,掉坑里了,讲的没有迅维 ...

那你报我们远程啊,我们在群里等你!!!

网友:
说明上家的上家是高手  做故障都做的这么隐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初始化芯片组是包括CPU(单U)的的桥,意指CPU。

嗯,后来我去问了船长来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
这种得有时间研究

网友:
楼主有示波器真好。

网友:
已经贡献0.5 谢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开始是看迅维公开课自学修主板,前一段时间脑子进水了相信了一个自媒体报了维修,掉坑里了,讲的没有迅维 ...

跟了迅维这么久,还是不信任,我也表示很伤心
只有出去吃过亏才醒过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跟了迅维这么久,还是不信任,我也表示很伤心
只有出去吃过亏才醒过来

一直看饼哥公开课自学,谁知道那天脑壳进水了了被那个自媒体的优惠给忽悠了,现在后悔也晚了已经上贼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看饼哥公开课自学,谁知道那天脑壳进水了了被那个自媒体的优惠给忽悠了,现在后悔也晚了已经上贼船了 ...

有没有报名呢,没报的话找我也行,QQ:857699050 ,到群里哥罩着你

网友(2024-04-27):
思路清晰 下次把字调大一点看的眼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