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迅维实习案例-苹果A142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8-27):
机型:苹果A1425
故障:不触发。维修过程:实测3V42正常,公共点正常,充电指示灯不亮,且上家修过3V42,猜测有可能EC坏。所以先检查EC工作条件,供电、复位、ref都正常,示波器测量EC晶振,在通电的一瞬间没有产生12M瞬间波形,EC给晶振供电的引脚始终没有电压,所以判断为EC损坏,更换EC后充电灯正常了,12M时钟正常,上电跑码亮机。

网友:
楼主厉害,经验丰富。。。

网友:
捡钱的活。。。

网友:
这款机,裸板灯会亮吗,或者裸板可以上电的吗,我有一块PP3V3_S5待机无电压。

网友:
经验丰富

网友:
还有料板比较爽。

网友(2020-10-09):
不错 楼主越来越好了

网友(2021-11-08):
我今天修了一台   情况基本上跟你一样,型号是A1502的,小灯不亮,不触发,但是最后我是发现电源接口的小板上的一个3级管问题,拆掉他就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收了一台这个机器也是指示灯不亮不触发,测试半天电压正常没有头绪换一下试试

网友:
培训过人员就是牛逼,诶,哪像我这种

网友:
分析的挺细致的,一阵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