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笔记本TR G150M WA50SH主板 不开机

楼主(2020-08-27):
又收到一台海尔雷神笔记本 板号WA50SH 蓝天代工 ,故障可以触发,电流0.03A上不去,3秒左右后掉回0.01A

查3V, 5V(触发后正常) VDD3 VDD5 正常, SYS15也正常

只有3VS 和5VS 不正常 ,瞬间触发一瞬间有3.3VS 和5VS

查3.3VS和5VS 条件为 SYS15,VDD,  SUSB信号控制, 前两个条件满足

剩下唯一SUSB信号, SUSB信号在触发的时候瞬间拉低一下就回高电平

SUSB需要低电平条件就需要SUSB#为高电平

测试SUSB#触发瞬间有3.3V高电平马上消失.  查SUSB#信号源头为桥芯片发出

3V 5V电压信号源头是IO发出都正常, 把这两个正常的Q14,MTS2072G6六脚管对调故障不变
强制拉低1脚的SUSB信号输出的3VS5VS 不会瞬间消失,会随着电流3秒后掉电

是不是桥芯片卦了?

客户反映是说用着用着突然关机,然后还可以再开机,之后又关机就开不起来了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和你故障一样问题,但机器牌子不一样,换IO解决的 你可以换个IO试下

网友:
这个桥容易坏 买130的,其他成色差的没用

网友:
哥,你修的太好了,付你

网友:
还是N7002的事, 最后换了一个, 而且上电要上CPU测试,不然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