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220HQL不开机~~19V 5V正常指示灯不亮 BIOS刷过

楼主(2020-08-27):
CER S220HQL不开机~~19V 5V正常指示灯不亮  BIOS刷过   NBBB634 E  6脚  11脚有5V电压

网友:
大神帮我看下~~~~~~~~~~~~~~~

网友:
个人见解:驱动板这部分问题吧。开关及指示灯需要驱动这边大芯片开启

网友:
19VLED供电 5V芯片及驱动部分供电

网友:
头搞疼了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你确定程序没问题的话,查芯片的待机电压,复位,时钟,跑下led灯的电路.看图中有两个芯片,应该是一个负责图像处理,一个负责开机之类的。仅供参考。

网友:
显示器BIOS应该不会想笔记本那样容易坏,毕竟BIOS程序数据量小,反正我是没有修过显示器BIOS坏的。

网友:
到底啥问题奇葩了 ~

网友:
看来不是好整的东西

网友:
奇葩研究半天研究不出来~~~~~~~~~~~~~

网友:
NBAJ634E 短路了~~~~~~~~~这个是什么芯片5V的么~~~~~~~~~~~~~~

网友(2020-10-08):
换电容试试.

网友:
换16V220 电容试试全部换

网友:
我这个是白屏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21-03-20):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2021-06-03):
修号没有~~~~~~~~~~~~~

网友(2021-07-07):
主芯片工作条件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