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81M-S1 VER2.1 不触发、触发后点不亮的维修(附原理图、分布图、BIOS)

楼主(2020-08-27):
GA H81M-S1 VER2.1 不触发、触发后点不亮的维修
故障描述:故障有三个
1:  主板不能触发;
2:主板触发运行后点不亮;
3:可以点亮但时不时会内存报警;
维修过程:主板插上电源开机无反应不触发,诊断卡待机指示灯亮,测开关针有电压,测BIOS芯片上无电压,测绿线对地数值无穷大,应该是断线了,这主板有个通病,就是主板电池与CPU座之间的PS_ON信号线容易断线,仔细检查后发现还真是断线了,由于灰尘及受潮的原因PS_ON信号线腐蚀发霉断了,把断点处清理后接好线后测绿线对地有数值了,再测BIOS芯片电压,也正常了,重新插上电源开机,可以触发工作了,风扇也转了,以为修好了,但发现诊断卡停在00上就不动不跑码,应该还有别的故障存在,接着查呗,再测各项工作电压,发现桥供电Q26、Q35 (VCC1_5_ PCHVCC1_05_ PCH) 没电压输出
根据电路图所示Q26、Q35都受控于U1而U13脚经R189与R188分压得到1.5v参考电压来控制Q26的输出U1的5脚经R191与R192分压得到1.05v参考电压,来控制Q35的输出

根据位置图所示,找到U1,测比较器U1的3、5脚的电压,发现这两个脚上无电压,再仔细看了下发现,R189和R191两个电阻受污发霉了,正好这两个电阻的位置是在一起的并且离PS_ON信号线断线的地方很近,把两个电阻处清洗干净后再测R189和R191两个电阻的输入公共端电压为2.5V,输出端电压都为0,两个电阻应该是都坏了,更换电阻后开机上电测试,诊断卡跑马了,U1的3、5脚电压有了,Q26和Q35上的电压也正常了,显示器图像出来了,进PE正常,装系统OK,正当以为一切正常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就是可以点亮但时不时会内存报警,而且有时报警几次后又会点亮,换过内存故障依旧如此,再刷个BIOS还是一样,真是见了鬼了,都快没心情弄了,就这个时候想起以前有个板子也出现过内存报警刷BIOS没用还是换了BIOS芯片后弄好的,不管了,直接把BIOS芯片换一个再说,换上新BIOS刷上程序,重新上电,居然正常了,看来运气还不错,可还是不放心,放着测了几天,没出现问题,终于搞定。
总结:搞维修,有时候运气还是蛮重要的,呵呵呵

附:GA H81M-S1 VER2.1主板图纸、位置图及BIOS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 说明详细 么么达

网友:
hen hao 来学习了

网友:
没修到过,学习一下

网友:
维修定位精准,实操经验丰富,不惜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A:
目测IO换过了,一个板问题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IO换过了,一个板问题很多的。

IO没换,只不过有点脏,为了避免腐蚀,重新拖了了下锡

网友:
多问题的板子很难搞,楼主思路清晰,赞!

网友:
不错维修经验,路过学习了,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基本功扎实 思路明确

网友:
技术贴!顶!运气真的很重要!

网友:
直接短接12v 和g极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的诊断卡挺好,什么型号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诊断卡挺好,什么型号的?多少钱买的?

呵呵,诊断卡型号:TL611 PRO,就是觉得有点贵,淘宝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