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不了机 要电源插主板然后一直用导线连着黑绿才能开机如图

楼主(2020-08-28):
主板是技嘉 b85m d2v rev3.0

网友:
能问问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请问,这样能关机吗?

网友:
不是修电脑的吧!我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简单的问题

网友B:
IO到绿线断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样能关机吗?

不能关机关机要拔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到绿线断线了吧

短接主板开不了 但是这样又开的了 机

hm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短接主板开不了 但是这样又开的了 机

你这样短接是强制电源开启,如果开机条件都可以的话。IO是要发出一个低电平拉低绿线电压的。如果IO坏或线路断,就会出现不触发,但短接绿线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样能关机吗?

可以关机 但是散热器一直转要拔掉 那个回形针
才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短接是强制电源开启,如果开机条件都可以的话。IO是要发出一个低电平拉低绿线电压的。如果IO坏或线路断,就会出现不触发,但短接绿线可以正常开机

维修店里说是主板问题

网友:
通病吧不触发的

网友:
还是查明原因解决故障,强制开机只能是检测故障的一个手段,不能用于正常开关机操作。

网友:
确实是主板问题,主板有断线或者原件损坏导致不能拉低绿线电压。你这样是属于强制开启电源供电。不想修就自己在机箱外面接个开关搞定

网友:
也可能是电源问题!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太好修了嘛!

网友:
你太厉害了,秒杀主板不触发故障,如果这样可以,厂家就是多此一举设计IO控制了。

网友:
板c承重力gvr?gnviv

网友:
vd。 好屏
  又来恶cb挂

网友:
最后在cpu的附近飞了一条线

网友:
初始化芯片组包括CPU吗?书上没写呢

网友:
技嘉通病,绿线断线,建议你去找个修电脑的看看。或者自己动手能力强飞根线。105脚,PSON。

网友:
pson和pson2一坨锡搞上去,就可以不用强制开机了

网友:
店里说是主板问题?

网友:
先这样 再这样 不能那样,最后这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