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烧坏 小改

楼主(2020-08-28):
三星
笔记本
充电电路烧坏 检测只是充电部分 拆除烧坏元件 充电芯23 .24脚拉低对地 19供电飞公共点 电池放电改个
二极管
外加充电小板 Ok
笔记本

网友:
充电芯23 .24脚拉低对地 19供电飞公共点 电池放电改个二极管 外加充电小板 Ok。高手,学习了。

网友:
哇,高手,烧成这样,板层没事

网友:
牛人,这样也能搞定,呵呵,厉害

网友:
牛人一个,线路熟悉透彻

网友:
高手一出手,解决

网友:
牛逼,我们的大师兄

网友:
牛逼,用什么充电板子代替

网友:
充电小板哪里有卖?

网友:
我只有一个换字诀

网友:
问题只是暂时的解决 以后估计麻烦问题会比较多

网友:
小板是在哪里买的呀

网友:
修改方法虽好 但楼主在这里没有说明白什么型号的充电芯片

网友:
如果客户电池用的多的话,那个二级管会挂掉吧

网友:
这也可以啊 就是不知道稳定不稳定就是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是建议只用充电器,安全点

网友:
小板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