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金士顿32G U盘 不能认盘 照片能看到恢复无法读取

楼主(2020-08-28):
金士顿32G U盘 不能认盘 照片能看到恢复无法读取 有别的方法吗
U盘

网友:
试试R-STUDIO这个软件

网友:
只要是正品都没问题。只怕假冒的产品,并且假冒还是扩容的
如果是软件(分区格式)上的事情,手动分析下就可以了
如果是硬件(电路、主控的固件)问题,就需要拆颗粒了
PC3000、FE都可以。基本零难度(主要是有钱就行)。一般U盘不贵,32G,估计最多就收你三四百就搞掂了

网友:
可以识别容量吧!!!!

网友(2020-10-03):
不是一体盘都还可以接受

网友:
用WINHEX镜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