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不识别是哪里的问题啊

楼主(2020-08-28):
华擎ab350m pro,开始是不开机,摸网卡芯片烫手,拆掉后能开机了,更换了两个芯片进系统都不能识别网卡。外围电路测量了正常

网友A:
先确定网卡晶振及谐振电容的好坏,用示波器。不过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你没有焊好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网卡晶振及谐振电容的好坏,用示波器。不过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你没有焊好芯片。

我也觉得是我没焊好,但是焊几次不存在啊,晶振我没示波器测不了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有帮助

网友:
拖焊一下试试 看看外围有没有问题  重点是网卡 接口的地方电阻有没有烧

网友:
烧网卡的你得测下数据线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