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开关灯闪烁!!!

楼主(2020-08-28):
接到一台y7000 开关灯闪烁!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电流到0.3左右 开关灯闪烁!谁遇到过?

网友:
进水了吧 这么新的机器不应该坏的。

网友:
刷个bios看看把

网友:
一般刷一个先

网友:
bios刷过了 不行

网友:
这个闪,是不是没检测到电池,我之前修的拯救者不接电池用可调开机就会闪

网友:
充电器是原装吗

网友:
BIOS搞起来

网友:
电量低于百分之二十

网友:
应该是进液体了

网友:
是不是低电量警报?

网友:
低电报警,可能充电器没充上电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估计就好了。电量超过20%也不闪了

网友:
烤以下桥试试...

网友:
老哥搞好了吗 ? 我这有一台一样的情况。没头绪

网友(2020-12-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cpu坏了吧 或者cpu供电没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