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11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8-28):
  接到同行送修V星H110主板,刚出保修几天,测主板不触发,论坛搜索了一下这个板子,资料还是很少的,以前修过V星的H61也是不触发,记得是IO的一个转换供电没有,5V转3V的,一个这个板子也有一个,测量没有输出,这个管子没有从料板上找到,和同行沟通一下发了个芯片,到货后换上有电压了,触发一次亮机,掉电不触发,感觉像是保护一样,拿着放大镜扫了一圈主板,发现两个小电容变质了,测电阻一头电压是二点几,到了电容这头就是一点几了,把两个电容扣掉后电压转变成3V,应该是正常的了,上电触发,拷机没有问题,码这么多字只是为了维修的朋友们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能够快速检查一下,现在维修不赚钱了,好弄的就修,不好修的就换板子了,报价也报不上,我维修这个要了90元,这就不错了。

网友:
很有参考性,参照帖子修好了,

网友A:
快速检查一下,有些故障是能看出来的。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B:
楼主的精神值得尊敬,技术也牛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速检查一下,有些故障是能看出来的。

谢谢加分支持,确实是有些问题仔细的观察能看出来的,维修还是要细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精神值得尊敬,技术也牛叉

谢谢支持,楼主言重了

网友:
不错楼主把问题说清楚了

网友C:
我现在也修到这个问题不触发,不过是一个电容击窜了,更换电容触发了,但是电压4.4高了,分压电阻没问题,头疼,搞了一天没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修到这个问题不触发,不过是一个电容击窜了,更换电容触发了,但是电压4.4高了,分压电阻没问题,头疼,搞了一天没弄好

网友:
小地方台板就是40-60

网友:
现在维修主板确实不赚钱,我这里小地方,修一片主板也就30块钱。

网友D:
散户收的有点低吧,散户修板,怎么也要搞个120起步,要不会饿死

网友:
学习了  经验丰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修到这个问题不触发,不过是一个电容击窜了,更换电容触发了,但是电压4.4高了,分压电阻没问题, ...

你没换下电阻试试,分压没有别的干扰的,就是电阻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散户收的有点低吧,散户修板,怎么也要搞个120起步,要不会饿死

同行的维修,散户的更收不上钱,报价就跑了

网友F:
发现两个小电容变质了,测电阻一头电压是二点几,到了电容这头就是一点几了,把两个电容扣掉后电压转变成3V,应该是正常的了,上电触发,拷机没有问题,谢谢分享,高手码字不容易,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没换下电阻试试,分压没有别的干扰的,就是电阻分压

串联电阻10k 在线测只有6k,并联电阻3k在线测2.6k.但是拆下来测量是正常的。

网友:
写的挺好,这样板子不少。

网友G:
心细,两个小电阻不仔细观察不容易发现,要是我又该怀疑别的地方供电短路了。

网友H:
楼住威武,楼住霸气
你描述的,V星5v转3v待机,5脚管子,我晓得。
但是,你说电容漏电问题,那个要耐心了。厉害~

网友:
技术不错,修板苦呀。

网友I:
能要90元就不错了  我卖块技嘉H110 二手给同行才100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J:
这种板二手也就值100-150,能收90元真的不错了,这边同行修个板才30元,难点的直接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要90元就不错了  我卖块技嘉H110 二手给同行才100

我们这B85系列的同行调货都一百八九,同行维修就看机器,有些也是报不上价格,不好修的就直接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板二手也就值100-150,能收90元真的不错了,这边同行修个板才30元,难点的直接不修了

修板子确实要不上钱尤其是同行的,现在就是几十块钱,也看板子吧,我这边基本上五六代以上都要八九十,不过修的也少,二手板子我们这特别贵,不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住威武,楼住霸气
你描述的,V星5v转3v待机,5脚管子,我晓得。
但是,你说电容漏电问题,那个要耐心 ...

也是运气吧,一开始也是怀疑供电啥的,没有啥资料,抱着板子用放大镜看了好几遍才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心细,两个小电阻不仔细观察不容易发现,要是我又该怀疑别的地方供电短路了。

修板子仔细点有好处的,我这用放大镜看了好几遍才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现两个小电容变质了,测电阻一头电压是二点几,到了电容这头就是一点几了,把两个电容扣掉后电压转变成3V ...

谢谢支持,这个板子基本出保修了,分享出来给需要的朋友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联电阻10k 在线测只有6k,并联电阻3k在线测2.6k.但是拆下来测量是正常的。

换了试了没有?最好是换下,不行可以吧电阻改大点

网友:
写的挺好,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维修心得

网友:
这板子我这点坏得多 特别疫情关门几个月  厂家拿去搞了好几次才修好部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UP0111AMA5  UP7707 等等都可以代换的,以前很多AMD的板子上VDDA 2.5V 也是这个芯片转换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FB反馈电阻有的时候测量是好的,但是实际已经有问题。我碰到过
直接改个1117固定3.3上去,要不5V 直接上拉1K下拉2K(这个你自己分压计算一下)
改3.3V直接分压过去也行的·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