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手动点球,点了大半个小时,一

楼主(2020-08-28):
没事手动点球,点了大半个小时,一吹就连了好多锡,请教各位师傅是不是焊膏摸多了  没抹匀  还是怎么的啊 #新人#

网友A:
感觉是风速或者温度太高了

网友:
脱网加热 连锡 的话   焊膏太多

网友B:
焊膏太多,风枪太近了。温度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风速或者温度太高了

温度多少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膏太多,风枪太近了。温度看不出来。

风枪大概要离多远

网友B:
温度300左右(风枪温度精度要好点)。直风风速调到最低,去掉风嘴,拿起着风枪,先离远一点预热,距离大概6到8cm,风枪一定要垂直于芯片,芯片一定要放平.看到焊膏变成液体,风枪距离慢慢靠近。可以看到锡球在归位,锡球归位后,立刻换其他地方吹。新手不要追求一次成功,拿个坏的芯片,慢慢找感觉。有条件的话,建议先拿内存颗粒试。

网友C:
手动点球是把锡球放上去,然后吹固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动点球是把锡球放上去,然后吹固定吗?

嗯嗯  就是一个一个锡球的弄   然后用风枪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动点球是把锡球放上去,然后吹固定吗?

手工把锡球一个一个的放在芯片的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300左右(风枪温度精度要好点)。直风风速调到最低,去掉风嘴,拿起着风枪,先离远一点预热,距离大概6到8cm,风枪一定要垂直于芯片,芯片一定要放平.看到焊膏变成液体,风枪距离慢慢靠近。可以看到锡球在归位,锡球归位后,立刻换其他地方吹。新手不要追求一次成功,拿个坏的芯片,慢慢找感觉。有条件的话,建议先拿内存颗粒试。

就是用的坏的芯片练手

网友:
距离风速温度都有关系,这个有钢网为什么非要手动???

网友:
买一个钢网几块钱   还简单  还好用    这个是闲的无聊了

网友:
据说把球压扁点就不会跑,不跑就不会连锡

网友:
300左右吧,风枪和风枪不一样,自己试试。锡珠熔化了,焊油不太沸腾的状态,或者少放焊油

网友:
没有用钢网就一个个的放上去的吗?
感觉焊油太多了。

网友:
焊锡膏肯定多了,风速1.5 温度35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