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屏线接触不良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08-28):
现在维修中经常碰到笔记本显示屏接触不良故障,一般情况都是稍微动一下笔记本屏幕部分,图像闪烁或者是无图像背光亮,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有些老型号机买不到原装屏线,我一般都是拆出液晶屏,用530清洗剂喷一下清洗屏线接口,再用醋酸胶布整个粘住插座不让松动,有的暂时能够解决问题,但是用不了多久又出问题,实在是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请教一下论坛高手有没有不换屏线能够彻底解决办法

网友:
真的是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网友:
接口问题只能这样,线少的话飞线

网友:
酒精清洗下

网友:
直接飞线吧 ++++++++++

网友:
换个屏线不是更好

网友:
先排除一下是接口还是线的问题,接口可以清洗固定,线可以拆开胶布换掉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