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换键盘 换的腰疼

楼主(2020-08-28):
这个键盘不能瞎报价 最起码500起步最好更换 C壳带键盘  这个换起来 腰疼 脖子疼 晚上去保健一下

网友:
1个键上4个螺丝?!

网友:
熟能生巧,苹果的机子就是特别能挣钱的那种,但是也是要有相应的付出

网友:
苹果   笔记本

网友:
换过几台这个真是太难受了,眼睛都看痛了。还有一种他原来不是螺丝的,拆了后去上螺丝就更要命了

网友:
这个键盘烦得要死,我都是用ab胶固定,

网友:
保健后腰更痛了啊 !!

网友:
有小螺丝起码换完了还是比较稳的就是累点

网友:
钱多收点,累点不算啥。

网友:
我记得有一款是铆钉铆上去的

网友:
铆钉加螺丝?想简单和C壳一起换

网友:
前几天刚换完

  是真的费劲!

网友:
工程量太大了,费力也费时

网友A:
我喜欢拿刀片先翘一下原装的那个固定的薄片就是在键盘上面的圆的那玩意 然后拿斜口钳夹着转一下就下来了 这样拆下来的键盘还能完整 主要是这样装新的键盘也比较容易 不过螺丝就上的原来几颗 这个键盘螺丝感觉不用上那么多 没问题的

网友:
用AB胶水粘上去就可以。
还得分片,从左到右,
每次粘一部分,用手按着。
固化后再往前粘。不然会有缝隙。

以前换过几个,确实很累,很费眼睛。
但是这种便宜。带C壳的,比这个贵一倍不止。

网友:
换的是通用的还是苹果原装拆机的

网友:
320刚换了一个

网友:
做个大保健这一单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拿刀片先翘一下原装的那个固定的薄片就是在键盘上面的圆的那玩意 然后拿斜口钳夹着转一下就下来了 这 ...

呦 这不是我张哥吗

网友:
我都是报换C壳的价    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