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寸康佳电视拆屏换背光灯条后开机左侧有一块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0-08-28):
开机时左侧不正常,过一会自己进入模拟信号后进入主页就正常了,然后在播放视屏时左侧又不正常了。退出到模拟信号后进主页又正常。要是再播放视频还是会出故障。播放视频时左侧一块图像会停止,其他部分有正常进行播放。灯管输出有四路,每路拆掉一个6r8电阻减小电流,想想这跟屏幕没关系呀。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屏幕没有拆坏吧,要不进模拟信号后进主页屏幕不会正常显示呀?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坛友支招

网友:
电源板拆到这四个6r8电阻应该不会引起这个问题吧?这问题除屏之外是主板还是逻辑板会引起这故事,拆装时会不会后盖没装,压到主板或逻辑板那里压虚焊了?

网友A:
这个 看起来 有点像 液晶被你 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看起来 有点像 液晶被你 搞坏了

搞坏了就没救了。那怎么主页能显示正常呢

网友B:
1.看看屏上的排线(有问题的那边)是不是没插好
2.屏问题(Y缺电压或坏)
goodlu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看看屏上的排线(有问题的那边)是不是没插好
2.屏问题(Y缺电压或坏)
goodluck

那边排线我重新插过,要么明天我再拆出来擦擦后再装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看看屏上的排线(有问题的那边)是不是没插好
2.屏问题(Y缺电压或坏)
goodluck

2.屏问题(Y缺电压或坏)。这个问题的话是屏幕里出问题了,没法修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屏问题(Y缺电压或坏)。这个问题的话是屏幕里出问题了,没法修了吧?

Y(耳朵)坏、Y到COF之间断线(线在玻璃上)、屏本体。坏的那边是不是拖尾,显示慢。是的话,Y坏的可能性大。拆屏前要释放身上的静电,切记切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Y(耳朵)坏、Y到COF之间断线(线在玻璃上)、屏本体。坏的那边是不是拖尾,显示慢。是的话,Y坏的可能性大。拆屏前要释放身上的静电,切记切记。

拖尾好像没发现,就是开机时图像左侧慢慢往左边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拖尾好像没发现,就是开机时图像左侧慢慢往左边显示。

现在想想当时桌子上垫屏放了一张新的薄塑料桌布,真是不懂呀。折叠的桌布,分开后铺上去很有可能产生静电

网友D(2021-03-22):
楼主的电视修好了吗,我今天也是换灯条后遇到同样故障的电视,康佳55寸的,请问你后续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