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138-A A1398 不接上电池是不是不触发的?

楼主(2020-08-28):
820-00138-A A1398 不接上电池是不是不触发的?

网友A:
没有见过不接电池不触发的

网友:
是的 苹果有 好几款 不接电池 没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不接电池不触发的

15寸 的苹果必须接电池  要不然就把 batlow_# 接电阻拉高才可以触发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

网友:
换一个85w的充电器就好了

网友:
查问题,没听说过

网友(2021-02-27):
现在手上有一个,试了单接主板就可以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