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修液晶电视机和笔记本电脑哪个利润高?

楼主(2020-08-28):
请教高手!修液晶电视机和笔记本电脑哪个利润高?

网友:
两个利润都不高。一台普通本撑死300,高端本还行,比如雷蛇微软苹果之类的,液晶电视电源板能收多少钱,电视现在又不贵

网友:
修理能力优秀,口才也棒,保修时间适当,说服客户认可我们的技术基本就能收个不错的价钱

网友A:
笔记本利润应该高于液晶。液晶电视太便宜了。2k出头可以买个60寸的。那么大的电视,还没一个手机贵。把维修的时间,缩短一些,多看看大盘

,感觉股票快有搞头了。

网友:
电视太大了,修一台电视的面积可以用来修三四台电脑,电视风险也大,四五十寸的屏幕一不小心碰裂了赔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利润应该高于液晶。液晶电视太便宜了。2k出头可以买个60寸的。那么大的电视,还没一个手机贵。把维修 ...

一个反弹作得准顶得修上10个本的利润还要多

网友:
修电视机不错,修复率高,电视机量大

网友:
为何不能同时搞?

网友:
笔记本利润应该高于液晶。液晶电视太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利润应该高于液晶。液晶电视太便宜了。2k出头可以买个60寸的。那么大的电视,还没一个手机贵。把维修 ...

相反如果亏了吃饭的钱都没有。

网友:
修液晶电视换几个电容就是七八百。

网友:
液晶电视现在太便宜了,一个55的才1K多

网友:
以前修背投一台赚过两千块钱,不过那时机器贵呀,一台小两万

网友:
修不修看个人,

网友:
小白都知道笔记本高、特别是苹果华为那些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