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风扇响, 暴力改cpu风扇散热

楼主(2020-08-28):
显卡风扇响  HD6570  风扇轴承坏。

这种风扇扇叶小,转速高。经常损坏。
直接把风扇用钳子掰扔掉了。

搞个intel的CPU风扇弄上去
风量够大。又静音

多余的塑料,钳子掰掉。
用免钉胶粘贴上去。

拼多多搞的透明速干免钉胶。
固化时间非常快。

为了静音,直接将PWM线接地。
风扇工作在起步转速状态,大概600多转,静音

网友A:
这。。。散热器对应芯片没有相应的压力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散热器对应芯片没有相应的压力吧

散热铝片,还是原来的。
我只是换了个风扇。
intel风扇很大,只能用免钉胶,
粘贴在原来的散热器上面。
凑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铝片,还是原来的。
我只是换了个风扇。
intel风扇很大,只能用免钉胶,

反正,。就是挺牛逼的,

网友:
够暴力:daxiao:

网友:
这风扇,太威武霸气了。

网友:
国师功力深厚

网友:
这操作不方便今后维修啊

网友:
    确实  够暴力的

网友:
很好,很暴力

网友:
大家喜欢晒丑是迅维这个论坛最不好的地方。

网友:
这负重很大啊 直接CPI 卡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
风力太强,核心冻坏了

网友:
转速那么低,能压住么

网友:
我感觉你下次这显卡风扇嫌丑挂了,你要对水冷下手了,

网友:
胶有腐蚀啊 得注意

网友:
简单粗暴,是鸠摩智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