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柴油发电机组不启动电路维修

楼主(2020-08-28):
一台柴油发电机不启动,手拉电控油门可以启动,判断转速控制器没输出,执行器没工作引起不启动,直接查控制箱。

印刷板有两条铜箔过流烧毁痕迹,看了下是市电供入给自功发电及充电等功能,这不重要,不是引起不启动原因,启动主要靠电瓶供电。顺手拆下后面跳线可以充电了但还是不启动,主要还是查转速控制器

启动时控制器有24V供电,转速传感器有交流输出,执行器3V多无变化,判断转速控制器问题,本来正常说更换控制器就维修结束了,但是查下700多很贵。俺是有手艺的,拆开检查

双线并绕电感烧了,传感器输入直接到它,吹下,打后级电阻0.09还短,挖大周边,去除1002上面电容不短了。

接好线单独试验,变压器模拟传感器输入10几V交流电压,上电后执行器可以输出20几伏正常了

网友A:
这个也可以修,厉害了,修这个比修笔记本来钱吧!

网友:
可以分享一下维修的原理吗,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可以修,厉害了,修这个比修笔记本来钱吧!

修这个比修笔记本更来钱,这是真的.......

网友C:
灌胶的电路板,去胶费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灌胶的电路板,去胶费时间啊。

软胶还好用刀片剔除很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个比修笔记本更来钱,这是真的.......

关键是量不多没用

网友:
今天测试正常了

网友:
你们是怎么学会修这些奇怪的东西的啊?

网友:
原始电路板,以后不会有,技术伴你一身,

终归时光一去不复返

虽然线路不得了,
运行路线各是各。

网友:
厉害这个也能搞

网友: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

网友D:
孚创的做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孚创的做工。。。。。。。

做工质量不差,只是使用者超了负荷引起瞬间转速过高传感器输入过高引起烧毁及电容击穿,省了这两个质量就变差了

网友:
这个控制器我们单位也用,属于淘汰产品容易烧,一般两三年换一个,国营单位没人去修,单位价二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工质量不差,只是使用者超了负荷引起瞬间转速过高传感器输入过高引起烧毁及电容击穿,省了这两个质量就变差了

抄袭的别人的设计,懂得自然懂

网友F:
轉速控制器輸入的轉速採樣信號是交流信號?不是齒速傳感器送來的齒數脈衝信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轉速控制器輸入的轉速採樣信號是交流信號?不是齒速傳感器送來的齒數脈衝信號?

传感器有多种类型的,此款为无源被动磁电式,转速越高感应电压越大

网友:
现在基本搞电路维修不只单方面,电脑电机路由器什么都要学习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