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A993P保护隔离升压

楼主(2020-08-28):
头几天收到一台惠普TPN-C116,通电有的时候充电,有的时候不充电。
板号LA-A993.没有找到图。只找到992参考。保护隔离是一样的。装不装电池都 一样。保护隔离G极有的时候25V,有的时候才几V。充电芯片换过,升压电阻电容换过,保护隔离管换过。PQ102换过。故障依旧。头疼了。有没有遇到过的大神。求助

HP LA-A992P.PDF

网友:
短搠第一个隔离管,可以正常使用,充电放电也没问题。不知道能用多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pc102   试试  看看其他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102   试试  看看其他的电容

同阻值对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