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先马330p atx电源

楼主(2020-08-28):
修一先马330p atx电源此电源接过手短接 pson 14pin 地线pin风扇不转,测量紫色5v SB为0V辅助电路没工作。
拆开电源目测保险管完好无烧毁,测整流桥正负输出280V(偏低正常为310),测开关管2n65 G S脚短路,拆下测开关管G S脚不短路,问题不在开关管,板上与G S并联的是18V稳压二极管,拆下测二极管已击穿!测量关开管2n65 S对地限流2.2欧电阻(电路图为1.2欧电阻)烧断,拆下测量与开关管g极相连的20欧电阻(电路图为10欧电阻)变大为1.6K,更换完上述坏件,上电测量还是涛声依旧,电路不起振,无5VSB输出,折腾之际拆了同款好的电源对比测2n65 G极对地电阻正常为4.9K,坏的电源为1.3K相差甚大,与开关管相连的20欧电阻(电路图为10欧电阻)经过三极管C极,断开20欧电阻(电路图为10欧电阻)测量开关管G极阻值恢复为6K多,断定为945异常,折下测量基极对其他两脚有一脚正向阻值已为无穷大(正常为500多)更换945故障修复!
此贴纯当记录用,老鸟飘过勿喷!
电路图引用本坛友绘制,很感谢坛友提供参考!

网友A:
此帖很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帖很值得收藏.......

谢谢支持!

网友B:
补充一下:2n65 漏极对地阻值为4.9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2n65 漏极对地阻值为4.9k

楼主整理这些数据一定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谢谢分享.........

网友C:
厉害,ATX电源都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ATX电源都能修

好吃就多吃点!即便是个杂牌货的电路也值得去学习和分析,好的电源电路走向也差不了多少,atx修完也是在吃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整理这些数据一定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谢谢分享.........

有好的数据,离成功很近!大家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好的数据,离成功很近!大家努力

给楼主的热心和分享点赞........

网友D:
我手上有一个鑫谷劲翔600w的也是辅助电源故障,5vsb不稳定,2v—4.8v跳变,反馈电路的元件都换过了还是无果,310v正常,pwm是CL1152    也换过了,故障依旧,求大佬给指一条维修思路。

网友E:
有电路图,一切都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电路图,一切都好搞

是的,图纸是个好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图纸是个好东西

有图纸参考,是很幸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参考,是很幸运的.........

是的修845主板时代靠跑线

网友F:
现在的pfc电路那才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pfc电路那才有点难度

是的一烧一大片,地毯式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有一个鑫谷劲翔600w的也是辅助电源故障,5vsb不稳定,2v—4.8v跳变,反馈电路的元件都换过了还是无果 ...

看我别的贴子,里边有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93440-1-1.html

网友:
阔以阔以,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