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14-ce1007TX TPN-Q207 板号DAG7ADMB8D0 不上电 不通电 按开关指示灯亮 有5V3V

楼主(2020-08-28):
HP 14-ce1007TX  TPN-Q207 板号DAG7ADMB8D0  不上电 不通电 按开关指示灯亮 有5V3V  1.05V  其他电压都没出来 就照片箭头的地方短路 ,有没有哪个大神有图纸点位图的,或者有板子的帮我看看是不是本来短路的,
刷过BIOS 加焊过CPU和EC 无果

请修过的兄弟来发表下有什么思路

网友A:
拆下 量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这内存都没出来,先搞定内存

网友C:
RTC查查啊,这就干CPU了啊

网友D:
多半CPU挂了,看他箭头那边就是桥的供电,现在桥的供电阻值低也不会低过20吧,他那样的还是短路了。

网友E:
现在这些超级本,六七成都是桥和CPU还-----这段时间退回不修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 量下就可以了

无图纸,点图,可以搞的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内存都没出来,先搞定内存

CPU内存和显卡电压都没出了的,没图纸查起来不好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半CPU挂了,看他箭头那边就是桥的供电,现在桥的供电阻值低也不会低过20吧,他那样的还是短路了。

有见过短路的,所以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原来就是短路,有实物的可以帮量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这些超级本,六七成都是桥和CPU还-----这段时间退回不修的太多了-------

还资料都没有,入手太麻烦了,也没有的别的主板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查查啊,这就干CPU了啊

没图纸点图 ,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F:
我有个一样的机器,也是这里短路。加电烧了后能出电压用几天又这样了,这个发财电感是1.8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一样的机器,也是这里短路。加电烧了后能出电压用几天又这样了,这个发财电感是1.8V

你的加电烧了是有哪里发热不,有没有换了东西, 我的加2V烧电流1.多安培,就是哪里也摸不出来热的,所以看不出来有问题了,怀疑U的问题,你的有进展了吗

网友H:
翘电感测量是那端短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的加电烧了是有哪里发热不,有没有换了东西, 我的加2V烧电流1.多安培,就是哪里也摸不出来热的,所以看不出来有问题了,怀疑U的问题,你的有进展了吗

我的确定是CPU坏了,准备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翘电感测量是那端短路。

拆过电感量了 加电压烧烧不出来,都没有发热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确定是CPU坏了,准备放弃了

主板很少而且很贵,I7的现在还要2K多,有别的渠道找到合适点的吗

网友I:
CPU坏了 我的和你的故障一样

网友:
没图,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很少而且很贵,I7的现在还要2K多,有别的渠道找到合适点的吗

客户机器还在我这里的,如果你找到有渠道麻烦你告诉我一声,我也没有找到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CPU坏了 我的和你的故障一样

确定是CPU坏了吗  ,就那个1.8短路 的 ,烧不出来

网友:
是的 ,什么图也没有

网友:
有点位了 可以研究下

网友:
应该也是CPU的问题多

网友(2020-11-07):
我的也是那里短路          开机指示灯闪      电流就到0.03跳            是CPU坏了吗

网友J:
我的这个板这里是1.8V,开机指示灯闪      电流就到0.03跳            是CPU坏了吗,这机器刚来时是开机半分钟才看到HP LOGO,然后进才能进系统,关机后开关指示灯半天不灭,我就刷了个BIOS,然后就开机变成0.03不动了.这机器真坑!!

网友:
估计CPU 挂了 , 我还以为是上面的电感呢

网友(2020-12-13):
剪头地方对地是13

网友(2021-01-22):
解决了吗?我这也有这个机器

网友(2021-03-25):
引用 网友J:
我的这个板这里是1.8V,开机指示灯闪      电流就到0.03跳            是CPU坏了吗,这机器刚来时是开机半 ...

我遇到了同样的机器 故障跟你的一模一样 你的后面怎么解决了????

网友K:
跟楼主同样问题 已解决

网友(点评):
我的右下角 这粒是有问题 1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跟楼主同样问题 已解决

大哥,这几个电阻阻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哥,这几个电阻阻值多少?

好几天了忘了 都是几十欧 有一个好像0欧

网友(2023-03-31):
引用 网友K:
跟楼主同样问题 已解决

我的拆掉这个电阻 后,电阻这里不短了。正面那里还是短的,电流开机能跑到0.1A左右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