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秒杀一块影驰1030 2G 骁将

楼主(2020-08-28):
一块显卡开机不显示,但是不会造成电脑死机,键盘有反应,显卡风扇转。
测试各电压,这块卡角上有6个测试点(如下图)
1.8V=1.8VPCI_V=0.24 DDR_V=1.5V,GPU_V=0.9,5V=5V
PCI_V 应该是显卡PCI总线供电,0.24V偏低,应该在1V左右,其它电压正常。
PCI_V电压由一个靠近PCI金手指的一个8脚芯片的6脚控制输出(如下图)

测量U86脚电压0.24V,第3脚输入电压5V,第2脚开启电压为0,问题应该是第2脚电压为0导致U8不工作。
往前面跑线,发现这个信号由一个5脚逻辑电路芯片第4脚控制输出,
测量第4脚对地阻值短路,吹下芯片(如下图),再测焊盘阻值600多,正常了。

这应该是个与门电路(如上图),12脚同时有信号, 才能生成4脚信号输出给U82脚开启U8
测量123V左右电压,那肯定是这个5脚门电路芯片坏了,但是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替换。
正在想办法从哪里飞一个信号给4脚,突然看到图纸中黑圈中的0欧阻本来是没有安装的
标注的是NO STUFF (不安装的意思),当初看到这个图纸时就感觉有点奇怪,这么设计一个0欧电阻位又不装上,
如果安上不是2脚和4脚短路了吗,感觉这是显卡设计师给我留了一条后路?果断找个0欧电阻装上。
上机测量PCI_V电压有了标准的1.00V
上机成功点亮!
新手第一次开贴,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有显卡图纸的都是高手

网友:
图纸哪买的?

网友:
有显卡图纸的都是高手,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你这显卡图纸哪里搞得:jingya:   很稀有

网友:
这个显卡图纸哪里搞的

网友:
没图纸,挺费事
有图纸,无难事

网友:
这分析的好,学习啊

网友:
显卡都能修好厉害,一般都放弃了

网友:
单独原件引脚定义网上都搜得到

网友:
思路挺好,一扎必中

网友:
有显卡图纸的都是高手,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呀。

网友:
楼主把图纸上传上来啊

网友:
图纸哪里来?显卡图纸不是主板图纸,难找得很。

网友:
是呀,楼主把图纸分享一下呗

网友:
1,2脚同时有信号, 才能生成4脚信号输出给U8第2脚开启U8
测量1,2有3V左右电压,那肯定是这个5脚门电路芯片坏了,但是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替换。
正在想办法从哪里飞一个信号给4脚,突然看到图纸中黑圈中的0欧阻本来是没有安装的
标注的是NO STUFF (不安装的意思),当初看到这个图纸时就感觉有点奇怪,这么设计一个0欧电阻位又不装上,
如果安上不是2脚和4脚短路了吗,感觉这是显卡设计师给我留了一条后路?果断找个0欧电阻装上。    向高手学习。

网友:
这种供电问题还是挺好修  信号部分就不好整

网友:
有图纸总能修出来,就是时间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分享的人最帅

网友(2020-11-04):
好多显卡图纸太难找了,没图纸只能软件测试加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