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显示器维修

楼主(2020-08-29):
前两天客户一个飞利浦显示器插电无任何反应
拆机,检测,有电容爆掉,换电容后,发现电源板给信号逻辑板电压应该是5v,但一直跳,拔掉连接线,测试,有5v输出切正常,怀疑电源板依旧有故障
找20欧假负载,接上,电压输出不正常,判断电源板故障,板子修的少,tb价格25,直接买了
今天板子到货,上电测试,开机闪一下就灭,测试5v输出正常,但灯供电电流无法测试,怀疑可能灯条有问题,也可能买的板子有问题,板子恒流板是一个小板,在电源板上焊接,把老板上焊下,测试故障依旧,怀疑灯条问题,店铺位置有限,准备晚上拆机测试
晚上拆开液晶,测量灯珠,全部正常,灯条十根线,会不会接头或者软排线故障呢?一番测试,找到对应接线方式,测试全部正常
然后会不会是开关板,把所有开关面撕下,镊子短接,依旧亮下就息
拿起电源板,发现有个大电容松动,灯下观察,焊盘脱落,加焊,测试,功能正常,加灯管,测试可以正常点亮,组装屏幕,测试可以正常工作,维修完成,明天装机

网友:
小问题,超级大工程。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