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85P待机电流0.23不开机

楼主(2020-08-29):
接客户联想485P不开机 待机电流0.23预判无3。5V.  拆机后发现保护隔离没过,后面主供电才1.0查主供电芯片BQ727条件满足,无正常输出直接换了BQ737开机 ,充电 电池开机均正常顺利交货,同行参考一下

网友A:
待机0.23,应该有短路啊,

网友:
更正一下:待机电流0.0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23,应该有短路啊,

0.023 搞掉个0.如果是0.23肯定是有短路了!这款机器裸板正常待机0.035左右

网友B:
也就是说727和737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727和737可以通用

在这块板上可以代换

网友:
这不是捡到咸鱼了

网友:
秒杀的节奏,我看开始电流以为短路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好。收米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