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显示器无信号输入

楼主(2020-08-29):
更换电源时把电容烧了,更换后就出现这种无信号输入情况,一闪一闪。请教高手指点下!

网友:
灯条坏了 更换

网友:
昂达什么时候也出显示器了,中间还有竖线,自己测试用还差不多

网友A:
这个板子5V,3.3V滤波电容,换了就OK

网友B:
背光坏了!屏幕上还有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坏了!屏幕上还有亮线!

灯条没事,现在问题是电脑信号没到显示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5V,3.3V滤波电容,换了就OK

今晚回去换看下,谢谢提醒

网友:
量一个下行场信号

网友(2021-07-16):
解决办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