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神看看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0-08-29):
检查surface pro4电池的时候 没及时防治塑料片断开电池 图中红色箭头位置的东西烧了。。。
我看着是个二极管? 有谁知道吗?

网友A:
这个是微软平板的主板吧

网友:
旁边还有几个一样的拆一个测量看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微软平板的主板吧

surface pro 4巨难拆的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