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不出cpu电压

楼主(2020-08-29):
这块华硕板子死活不出cpu电压,pg正常,复位正常,asp1209供电芯片供电角都正常,en开启1.05v这个不知道正常不?板子有时钟有复位。供电芯片换了4个了还是不出vcore求教,出这个电压还需要什么条件。我是个小白,平常没事喜欢折腾一下,给点意见呗

网友A:
没CPU供电就有PG,那说明pg的三极管被摘或有问题,时序乱了,前面的电压正常吗,内存,1.05,1.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CPU供电就有PG,那说明pg的三极管被摘或有问题,时序乱了,前面的电压正常吗,内存,1.05,1.8

那个管子是我拿掉的。当时没有复位。内存电压偏低一点,有时候1.2有时候1.4,桥供电1.05,1.8的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管子是我拿掉的。当时没有复位。内存电压偏低一点,有时候1.2有时候1.4,桥供电1.05,1.8的也正常

就这几个电压 貌似都正常

网友C:
我想拜师  有偿777777777777777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拜师  有偿7777777777777777

你是开玩笑的吧,高级技术员说这话

网友:
需要桥和IO的pwrok信号

网友:
不出cpu电压,cpu供电之前得供电正常不?

网友:
cpu供电之前得正常,量cpu供电芯片得开启,5v 12V  boot 不行就换个芯片。刷bios。
爱好不好,不好拉到
我一般这么来得

网友:
但凡专业维修,都用上了鑫智造,专业维修系统支持。时代进步,方法也进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拜师  有偿7777777777777777

收徒弟吗?大师

网友:
修好了没,已经遇到好多片都是条件正常,不出CPU供电的,没有头绪

网友:
查一下CPU的场管和辅助供电芯片!

网友:
学习学习,多看看是件好事儿。

网友:
cpu核心电压出来后,由VRM发出核心电压好信号给南桥,南桥才发出平台复位信号的。你那个情况就搞不懂了

网友:
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输出都正常吗?

网友:
终结把,此板故障太多!放弃维修

网友(2020-11-29):
对于新手来说,如果涉及IO或桥的问题就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