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E6430无集显电压

楼主(2020-08-29):
客户送来一台DELL E6430笔记本电脑,说是按下开机键后,风扇狂转,开不了机。心想可能是BIOS问题。跟客户报了价,之后开始修机。
三下五除二的将两个BIOS芯片刷了,之后再次上电试机。结果故障依旧不变。测量了各大电感的对地值,发现没有短路的,电压也是除了集显电压之外,其他电压也都出来了。想来还是BIOS问题。又从论坛下载一个刷上,再次试机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当时有些懵了,后来仔细想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当我刷4MBIOS芯片时,软件提示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7565.tmp.jpg当时我也没有太注意,只是认为软件识别不了BIOS芯片的品牌而已,就手动选择一个4M牌子,之后也刷成功了,然后还校验芯片,也是成功了。后来刷8M的芯片时,软件一下子就可以检测出来这个BIOS芯片的容量以及牌子。想到这里,我看了主板上的两个BIOS芯片上面的英文都是一样的,我想两个应该是一个品牌才对,那么为什么4MBIOS芯片软件就不能检测出型号呢??难道……?说干就干!从主板上找到一个4M的芯片安装在编程器上,检测成功。之后刷了E6430的程序,再次开机,屏幕点亮。 (由于机器被客户拿走了,亮机图就没有及时拍下)希望浙西能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
BIOS芯片挂了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