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tm-1802烧坏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0-08-29):
应该是内存供电烧了,但型号没有的也没图纸  谁在修的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小米的没图纸的。。。。。。。。。。。。

网友A:
全网都没有小米华为图纸

网友:
没图纸 没法修

网友:
应该是广达代工的站内搜索一下广达代工的4代的内存图纸 用的什么内存供电芯片.在根据芯片看外围是不是一样 供电接地什么的试试

网友B:
内存供电烧顺便击穿cpu皆大欢喜

网友:
没图纸查芯片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烧顺便击穿cpu皆大欢喜

保护隔离做的很烂。

网友:
这样的盲修就有点困难了

网友:
小米的拿过来,先报个4,500,然后两种情况,一是一颗螺丝都不用拆,客户是穷屌丝嫌贵不修,二是你修的很起劲,发现特码的啥资料没有,有的8代机器连bios都没有,只有售后有,然后白干活装起来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网都没有小米华为图纸

华为的有、、、、、、

网友:
他的内存供电芯片在背面吧

网友:
小米跟华为。目前还有麻烦的。

网友C:
我有料板那个芯片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料板那个芯片我可以帮你看看

可以帮忙看下编号  或者买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料板那个芯片我可以帮你看看

能看下丝印多少吗
或者买你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