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RX470开机无反应

楼主(2020-08-29):
如题蓝宝石RX470开机无反应,按开关键,电源指示灯都没反应,拔掉显卡,能正常开机,是显卡挂了?还能否修好?

网友A:
插上显卡 主板不触发  还是触发了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显卡 主板不触发  还是触发了点不亮

按开机什么反应都没有

网友B:
楼主是维修技术员啊!不能开机,肯定是有短路了,连基本的万用表都不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维修技术员啊!不能开机,肯定是有短路了,连基本的万用表都不懂用?

没有 刚注册的

网友:
明显的短路故障、、、、、、、、、、、、、

网友(2020-10-13):
短路,查供电MOS管!

网友:
差mos管短路,上电,查一下各个电感。

网友C:
SIC632-BD-T712MOS管短路了,换SIC632-AM-T548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SIC632-BD-T712MOS管短路了,换SIC632-AM-T548行不行

先拆掉看能否正常使用,正常后在装新的,sic632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