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感和二极管都换了,不能升压

楼主(2020-08-29):
升压电感和二极管都换了,不能升压20ⅴ,只有4.2V:

网友:
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A:
你问的是什么地方  不清不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什么地方  不清不楚的

ipad mini4的触摸电路

网友(2020-11-27):
兄弟,这这是点位图,不是电路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