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40U不开机风扇也不转

楼主(2020-08-29):
客户说华硕笔记本用了一年多时间  突然不开机  没有任何反应 送到我这里维修 接手看了一下电脑外观和型号 这是一款近两年的笔记本。
插上电流表  按开机键电流表跳动一下就归零  再按也没变化
   拆机测了一下隔离管之后公共点对地短路仔细观察电路发现有两个电容表面变色了  果断拆掉   再测公共点不短路开机正常

进系统测试正常备份了一下BIOS
高手勿喷  仅供新手参考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 资料有用

网友:
好久没遇到这种捡钱的机器了

网友:
厉害啊   眼睛一扫 发现目标 就搞定了

网友:
变质了,,电容受潮

网友:
我咋就没遇到换个电容就好的呢,要么桥挂了,要么cpu挂

网友:
一般坏一个的多

网友:
下载分太难获得了,以前还好,现在变难了

网友:
一不小心就捡到了钱

网友:
厉害 这样都能捡死鱼

眼神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