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HP 14-ce1007TX TPN-Q207 图纸点位图 板号DAG7ADMB8D0

楼主(2020-08-29):
求HP 14-ce1007TX TPN-Q207 图纸点位图 板号DAG7ADMB8D0
有的朋友传个上来看看啊 ,谢谢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坏了。。。。。。。。

咋确定了?  就是电压有个短路了

网友:
没有的,现在这个板子资料还比较少

网友:
论坛里没有估计无望,能找到点位了。
可以先试着跑跑线路。找到短路点。

网友B:
都是高手,分析得很有道理。

极致科技 -2

网友:
找芯片图纸参考吧

网友C:
我现在也有一台  也是这个电压短路  是不是没搞了

网友C:
南桥坏了  确定了  不用修了 cpu连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坏了  确定了  不用修了 cpu连在一起的

CPU换了不划算 啊,CPU贵还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有一台  也是这个电压短路  是不是没搞了

看来是有通病的,有查出来哪里问题了吗

网友D:
坛子没有就去tb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坛子没有就去tb呀

找得到就不发这个了呢,

网友:
没图纸供电

网友(2021-04-19):
引用 网友B:
都是高手,分析得很有道理。

不要灌水!请注意!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楼主图片1的位置那个大电感短路了,确定是CPU坏了,CPU背面的电容测量也是0欧姆的!

网友(2021-07-14):
我也遇到一个,,U挂了,是不是通病呀

网友(2021-09-10):
我今天也遇到了这款机器,同一位置短路,

网友(2022-06-25):
我也遇到一台,也是那电感短路,BIOS芯片供电也短路,USB信号短路,确定南桥坏

网友(2022-09-04):
都是高手,分析得很有道理。

网友(2022-10-26):
通病了 这个 我也遇见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