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死求救!!戴尔笔记本N4120 开机白屏,8声报警

楼主(2020-08-29):
有两台电脑,一台是戴尔N4120,一台是戴尔N4010,今天N4010开机屏幕不亮了,风扇正常转动,无任何报警音,估计系统是正常启动的,不过外接VGA输出没有显示。网上查了下,这两款本的屏幕通用,于是想用N4120试下看看是否正常点亮。就这么拆机操作了,结果是两个屏互相换,哪个都不亮,是按电源没反应那种,很奇怪,于是决定不试了,就把N4120的屏幕安装会原机,麻烦就这样来了,N4120这台电脑竟然不开机了,开机检测后卡在白屏位置,屏线接口处反复插拔压紧三次了,还是老样子,白屏后报警8声。

补充一下,电源适配器在这个过程中还没电了,插座重新关闭开启后电源适配器恢复正常了。静电?N4120这个撤掉电池和适配器后,按电源键15秒,释放过,主板电池扣掉放置两分钟以上。结果还是一样的。

刚刚又测试了下,外接VGA一直按F12是可以进入启动菜单的,但是选择U盘启动或者硬盘启动,就黑屏,持续8声报警循环。

电脑原来是好的,没有问题,也不过热,这个问题是不是静电导致的?如果是静电导致的一般哪里出问题,好处理吗?

希望您给分析下可能存在的问题,应该哪个方向检查下?

补充内容 (2020-8-31 13:13):
有更新

网友:
外接VGA连接的是投影机,可以显示启动菜单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带电插拔屏线的吗?
拔掉屏线,只外接VGA试下看看。

网友:
20200831情况:

由于不死心,分别把两块屏外框拆了,把屏幕拆出来了,然后更换屏线再次测试,好的预料出现了,
N4010的屏幕没有坏,可以正常点亮,---------竟然屏线不兼容---------
屏线的结构和接口外观看不出差别,为了确认是屏线不兼容,再次换回屏线,
也就是N4010用自己的屏线接N4120,结果和之前一模一样,无法开机,都不是屏幕不亮,
是按了开关电脑没有任何反应。。。

幸好不是N4120的主板显卡坏了,这种老机器坏了主板只能报废了,
换主板修估计也都是二手维修过的主板了,不知道能用多久呢,经济账也划不来了。

如此一来,N4010的屏幕可以给N4120用了,
总算曲线救活了一个。

总结:
1,总算证实了N4010的问题,是主板问题,屏幕没有问题(不过也有些纠结,会不会N4010是屏线问题呢)
2,代价有点大,N4120的屏幕,测试过程中无征兆的坏了,完全可以避免的问题
3,屏幕通用不等于屏线通用,需要吸取教训。

新的问题:
1,N4120的屏幕,开机报警,白屏,也可能黑屏(当开机按F12进启动菜单的时候,会黑屏,进入启动菜单后无报警音),无显示,感觉问题不是特别严重,问题压缩在屏幕后面那块码片板上了,结合之前的情况(没有更换屏线测试屏幕),最可能是哪里问题呢?某个元件损坏了?希望有经验的给分析下!
2,N4010,屏幕没问题,开机无报警,CPU正常运转,这个也有些诡异?怀疑屏线离谱吗?(没有拆机的情况下屏线损坏的可能不大吧)

附上两块屏幕测试过程的视频:
第一个是N4120用自己的屏线,自己的屏幕测试,开机白屏(用N4010的屏幕,N4010的屏线,不开机)
第二个是N4120用自己的屏线,用N4010的屏幕测试,开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带电插拔屏线的吗?
拔掉屏线,只外接VGA试下看看。

不是带电拔的。
另外之前也看到这个说法,“如果屏幕有问题,用外接VGA试试看,如果主板显卡没问题会正常”,可是我这实测无效,外接VGA也无法启动(已证实主板没问题了),只能进启动菜单。当时按这个说法这样测试后,以为N4120这个台主板坏掉了呢,本来也是怀疑屏幕问题,因为查到DELL电脑开机白屏报警8声,问题就是指向显示屏连接失败,问题肯能是屏,屏线,和显存芯片,主板什么的,所以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换块屏多少钱,问了卖家,告诉说不是屏幕问题,是主板问题。。。。加上之前的VGA没输出真就以为是主板问题,幸好没有放弃,多测试了下,否则弯路更大了。看来有些说法也不能尽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带电插拔屏线的吗?
拔掉屏线,只外接VGA试下看看。

对了,我测试外接VGA的时候,屏线没有拔掉,需要拔掉屏线来测试?你有经验吗?这个是关键点吗?

网友B:
屏幕后面这块电路板,竟然没有卖的?是不是个人无法更换呀?只能这样解释了,否则怎么会没有卖的?

网友(点评):
这个芯片没有卖的,因为这种都是需要压屏机器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后面这块电路板,竟然没有卖的?是不是个人无法更换呀?只能这样解释了,否则怎么会没有卖的?

这个板是通过软排线和液晶屏连接的,需要专业机器才能焊接。自己懂电路就测量下,电路板上的元器件有没烧掉。

网友A:
VGA输出只是作为参考,根据机器不同,有些需要拔掉屏线才有输出。有些是上电默认LCD输出的,需要进系统才能切换VGA输出。N4010这台,可以进BIOS看下,有没类似选项,比如关闭独显或切换默认输出项等。另外,屏线应该是有的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输出只是作为参考,根据机器不同,有些需要拔掉屏线才有输出。有些是上电默认LCD输出的,需要进系统才能 ...

恩,只是N4010这台机器现在无任何显示,我尝试U盘启动也没有任何输出和显示,电脑不在手边,还没有测试过拔掉屏线接VGA,测试后过来说结果。

网友C:
现在还有诚心修笔记本的朋友吗 我们白菜价都不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输出只是作为参考,根据机器不同,有些需要拔掉屏线才有输出。有些是上电默认LCD输出的,需要进系统才能 ...

N4010这台,拔掉屏线,单独接VGA输出,实测开机无效问题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诚心修笔记本的朋友吗 我们白菜价都不高了

意思是都不修笔记本电脑了是吗?不赚钱是吧?

网友(点评):
修十代CPU的机器还是有钱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