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笔记本显示器上一个三脚芯片烧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8-29):
丝印是WA 是不是双二极管?这个怎么代换

网友:
这有可能是2SC5703

网友:
是双二极管吗

网友A:
没错就是这个型号,这个一般什么板子上有?或者什么型号可以代替

网友:
Q - not diode ( Q is a simvol of transistors or mosfets )
this is NPN Transistor. Try 2N7002

支持 2 反对 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就是这个型号,这个一般什么板子上有?或者什么型号可以代替

NPN管,大小和封装是一样的就可以代换

网友:
它烧了。先查查别的有没有不正常的。然后再换上。

网友:
从别的地方找同样的芯片量下看是什么管

网友:
这不是写着Q1?不是三极管?

网友:
2SC5703 丝印WA SOT23 贴片 NPN晶体管

网友:
学习了,下次就可以秒杀了,感谢分享!分享的人最帅

网友:
写了Q1就排除二极管了 只能是三极管或场馆

网友:
2N7002应该不会错的

网友:
找同型号的逻辑板

网友:
只能找图纸了,,,,,,,,,,,,,,,,,,,,,,,,,,,,,

网友:
BZT52C6V2S SOD-323 丝印WA 6.2V 0.3W 0805封装 稳压管

网友:
看电路图上是什么管,

网友:
技嘉主板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