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尺寸相同的大屏幕显示器和电视到底有什么区别?价格差距如此悬殊

楼主(2020-08-29):
我给企业客户修一台LG 的47英寸的显示器,需要先报价,想查看一下销售价格做参照。结果买时的价格得1万多元
要知道买个新的等同大小的电视才1千多元,几乎能差距10倍价格。于是重新搜索了新款LG的大屏显示器,也是商用的,1.5万元。
我就不明白,到底差在哪里这么值钱。电视对它的应用有没有替代性?这个故障的显示器有多少维修价值?

网友:
这个故障的显示器有多少维修价值?

网友:
屏幕的具体生产厂家和屏幕的参数应该有很大的区别,不然的话不应该差那么多啊!

网友A:
这个显示器有维修价值,楼主打算报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器有维修价值,楼主打算报价多少?

LED背光老化,断掉1条回路。没有维修配件

网友B:
电视的刷新率达不到显示器的效果,现在所谓的4K电视只是看起来很清晰,如果使用电脑链接效果达不到普通的1080显示器。我就用家里的创维4K智能电视试过,RX574设置2K屏幕反应都很慢,更别提4K.企业级的显示器不管是色域,分辨率,灰阶都是非要好的。还有就是作图用的2K显示器就比同期的普通2K要贵,效果好很好多,这就是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视的刷新率达不到显示器的效果,现在所谓的4K电视只是看起来很清晰,如果使用电脑链接效果达不到普通的10 ...

你说的对,我也查询过这个问题。主要差别在显示标准上,电视是颜色重,层次差,像素低,帧数低,有延迟。而专业显示器是颜色等级丰富,灰阶度深,场频高,响应快。如果用在制图领域的话,不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