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屏幕排线撕裂了,还有救吗?

楼主(2020-08-29):
孩子玩手机挂了一下屏幕,结果屏幕就掉下来了,连带也弄断了,只能换屏幕总成吗?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A:
有旧屏幕的话,可以切一段排线,两个排线都划开,焊起来

网友:
如果换屏太贵,可以考虑重新压一下排线。

网友:
如果手工可以,这个是可以接的……

网友:
不是有个铁丝盖板吗  拧下螺丝看 不断到根不可以焊接

网友:
这个看着很好飞线

网友:
那个铁盖底下有排线焊点吧,重新搞个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旧屏幕的话,可以切一段排线,两个排线都划开,焊起来

你太高看他的手工能力了。不动脑筋。

网友:
边上几条线非常密,焊接难度非常高

网友:
拿出技术来吧,飞线

网友:
貌似是卡扣 螺丝打掉换排线